想把逆变板做小

楼主(2009-07-03):
请教高手,做UPS的时候,想把电路板做小,怎么做?现在升压部分频率是50K。

网友A:
电路板做小不是不可能

涉及的内容太多,结构,散热,风道,EMI等等

你可以做大电流的双绞线把变压器引到旁边去,不过这双绞线的价钱,与节省的PCB成本相比,一见得能占便宜

大功率的,也可以将功率管与散热器另做一块小点的PCB,与变压器放一起,驱动通过传输线连接

楼主:
谢谢

谢谢,现在就是因为结构受限。空间变小。想把板子做小点。我打算把升压部分频率做高,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理论上,频率做高了有利于缩小体积

但也不尽然,因为频率高了,磁芯单位体积的损耗加大了,窗口利用率下降了,开关损耗上去了,给小空间的热设计带来困难,并不见得有立杆见影的效果.

网友B:

频率高了,磁芯的材料也不同

网友A:
电机是方波驱动吧

若是正弦驱动,至少得是两相,两组LC都会相当的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