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7-03):
(无正文)

网友A:
当输入短路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B:
不明白

输入短路时如何起保护作用?保护的哪里呢?

楼主:
有点不明白

输入短路,如何保护呢

网友A:
其实规格书中都有描述

多看看不同厂家的规格书

网友C:
不保护又会怎么样?

网友D:
很好理解

输入短路,电压为0,而输出端为高电平。没有D16反压会使7805击穿。

网友E:
感觉多余了

前面都有了个电桥保护了,就不用这个二极管了吧。习惯性画上去了吧

网友F:
好东西,又受益了

网友G:
8楼正解,前面有电桥,输入短路对7805也没影响

网友H:
不能想当然

前面有桥也不是100%保险,

假如C11或C12被短路了,然后又断开了,

就会造成7805烧掉,继而7805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然后后级电路全部KO

网友I(2009-08-02):
非常精彩的解答!

非常精彩的解答!

在短短一分钟之内,既让人能学到知识,又能欣赏精辟的辩论艺术.

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帖子:lol

网友J:
反偏保护
     有时候可能出现调整器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的跌落速度快的可能:如输入端迅速短路:调整器的输出电压大于7V(瞬间电压,特别在空载)时,这种情况可以使调整器元件的发射极-基极之间的P-N结击穿损坏。

网友K:
嘿嘿,学到了,正好需要用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