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上打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3):
电路板之前坏过几次也修过了,但是现在发现电压加到200多V就会在开关管附近打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绝缘的不好吗?

网友A:
板上具有高电位差的两线之间距离太小

修过的电路板更容易跳火,因为表面比较脏。

网友B:
爬电很严重

我也赞成楼上的意见,建议你自己再好好的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