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后延时1—2秒 的办法?

楼主(2009-07-04):
12V经7805 到5V供电给单片机,系统功率在2.5W—3W.要求掉电后延时1—2秒.
我加了12V和5V两边都加了2200uF的铝电容,但效果不好。
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电容容量太底用1F的试试

电容容量太底用1F的试试

楼主:
谢谢zfs

1F 的是不是就是法拉电容? 他的用法和铝电容一样吗? 这是新东西没用过啊!
谢谢zfs 赐教!

楼主:
我加了个电感

我在电桥出来的12V和2200uF/25V 之间加了个电感 1mH 的,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A:
1F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几条路

1.增大电容
2.在7805后加二极管和大电容,防止电量从前边过去
3.单片机在检测到掉电后,先进入低功耗,把没用的部分关掉,不用的电路也关掉

网友C:
功率型法拉电容

网友D:
sfsdfds

我来说一下,最近也遇到电容放电时间问题:
首先你要延时1~2S的时间,我就以1S,电流500mA来算算拉
7805最小压差一般要2V左右,意味着12降7V时间需要1S
才可达到你要求.CU=It 0.5X1=(12-7)C
输入电容大概需要0.5F.这样电容确实很大,你可以多个电容并联再串电感来实现.加大后面电容,如果不带载或轻载,不断开/关电源将有可能出现输出高于5V电压出现.这样有可能损害后面单片机.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希望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各位的指点 让我受益非浅!  尤其是qiuguidong !!
我原来用了三个12V DC 的继电器,每个0.18W (三个最多同时有两个工作).  所以电容必须用在输入端。
但法拉电容最大也就5.5V,而且它还很贵。所以把继电器换成了三个 5V DC 的,功率也也只有0.12W.这样我就想把法拉电容用在5伏端。如果外部断电了,7805输入端小于5伏时,电流会不会向外流?(我想不会的)
用在5伏端的法拉电容耐压值是5.5伏,是不是要两个串联,以增加其耐压值?还是没有必要。
    请各位高手继续指点。

楼主:
是不是不能这样用?

法拉电容放在5伏端,是不是会烧坏7805 ???

网友E:
检测掉电后关掉继电器

    把继电器放到5V这边电会掉得更快,因为功率不变,电压降低,电流会变大的。低成品的办法还是先检测电源是否掉电,掉电后关闭负载电路比较好解决。要不干脆上颗锂电。

楼主:
不能关掉继电器

延时一秒的目的就是防止,突然掉电又来电(时间很短不足1秒)继电器能保持不变。
谢谢!

网友F:
觉得思路有问题

延时一秒的目的就是防止,突然掉电又来电(时间很短不足1秒)继电器能保持不变
--------------------------------------------------------------
就算你把延时一秒的情况搞定了那如果掉电2秒,3秒再来电呢?
你是要它保持掉电前的状态不变吧? 觉得应该从MCU的I/O口在掉电到复位前的状态去考虑.

网友E:
都说了,上锂电,又不贵

楼主:
写错了

延时一秒的目的就是为了,突然掉电又来电(时间很短不足1秒)继电器能保持不变
--是我没说清楚--掉电2-3秒后,系统可以复位,从新来过.因为有大功率电机启动时,常常将220V拉低,有时很低,但时间很短,这里不到1秒.这时我的东西就立即复位,(事实并没有停电).——延时1-2秒的目的就是在此。
--空间不够,没地方放电池
再次感谢!

网友A:
我有个办法试过

我有个办法试过,就是不要用电感变压器做供电电源,改成开关电源然后把高压的电解电容加大,这样就能延时一端时间,注意开关电源一定要是宽电压的.

网友D:
fdgdsg

这应该是开关电源里面大电容和pwm芯片有关.在宽电压时,这个大电容会会大些.
放电时间就长些,pwm ic维持工作一段时间,现在pwm IC 工作电压4V~17V不等.
这是我个人看法.

网友G:
用法拉电容是可行的

  但是,必须注意正确地对它进行充放电控制。把它简单地当成电容,对你的电路没有好处。

网友H:
在大电机负载旁边的单片机最好用开关电源供电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宽,你一个变压器加几个大电容的空间就能放下一个开关电源了。保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