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ants同志关于buck降压电路里面的电感线圈数值

楼主(2009-06-22):
我这里也碰到类似的情形。

我的排插质量不好,用的几个稳压电源,我有几个同事说会电人,可我摸又没事(可能我感觉比较迟钝)。

我想把地线接壳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A:
经常电电叫细胞有序化就不得癌症:lol

网友B:
为什么“真。相”这两个字被屏蔽了?

楼主:
是如何计算的
输入电压是市电220V交流整流后310V ,输出是150V直流,占空比是开通时间是0.1ms,关闭时间是0.1ms,功率是500W,也就是电流3安培多一点,先谢谢了

网友C:
频率太低了

建议你把频率提高到30K. 监持目前的5K的话,得用25mH/5A的直流电感,起码得用EE70的磁芯,用1mm的线绕100匝,或是用60*40*25mm的黄白环,1mm的线绕300匝.

俺前天晚上绕一个1.5mH/10A的直流电感,50*32*20的黄白环,绕94匝,手指现在还生痛...

楼主:
感动的流泪,谢谢PowerAnts指点

我知道这个频率是低了一点
把频率提高当然是可以减少磁芯的尺寸,但是这样做的话,开关损耗相应的增加,我是想问电感数值25mH是如何计算出来呢??
授人渔 不是授人鱼,谢谢PowerAnts

网友C:
去看书吧

打一堆公式给你,还得再配上5-10倍的文字,少说也得好几百字吧

楼主:
PowerAnts你就给一点提示吧

我查找书本实在是找不到答案

我领悟很快的

网友D:
怎么会“查找书本实在是找不到答案”

该电感最小值必须保证电流连续,从这一点出发,自己推导也可以推出来。

楼主:
楼上maychang同志

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供电是300V   滤波之后电容的电压是150V
两者的压差就是150V
要有3A的电流流过电感,那么感抗就是 150V/3A=50欧姆
现在的频率是5K 那么电感量=50欧/2*3.14*f
谢谢maychang同志

楼主:
遗漏一个图片,现在补上

网友E:
我在为他的负载担心,说不定电源那天出个小纰漏,就费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我在8楼的哪个示意图,不是实物图

哪里实际上不是一个三极管,是一个场管,所以不用为安全担心

网友C:
高压危险,没掌握最好别乱动

担心你通过试验方式去试.俺给你一个试子吧

电感量(享)=开关导通时间(S)*电感承受电压(V)/(0.2*输出电流)

网友F:
终于逼出来了

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

网友D:
回7楼。完全不对

不是这样算法。

“两者的压差就是150V,要有3A的电流流过电感,那么感抗就是 150V/3A=50欧姆”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150V是直流,3A也是直流,感抗可是个交流量,与频率有关的。怎么能套用这个公式?

我在6楼说过,“该电感最小值必须保证电流连续”。
现在假定电路已达稳定。管子截止时间为0.1ms,负载电流为3A。要保证电流连续,电感中电流在0.1ms之末降低到零。那么0.1ms之初电感中电流为6A(负载电流是电感中电流的平均值)。根据以上条件,就可以计算电感量了。
实际工作中,由于输入电压变化,负载也可能变化,占空比将发生变化。实际的电感量应该比计算出的最小值大得多。最坏的情况是负载变轻(负载电流减小),例如小到0.3A,此时若要保持电流连续,电感量需要是计算出的最小值的大约10倍。

楼主:
谢谢 maychang PowerAnts 两位大侠

按照maychang的意思,当三极管关闭,后面的电阻所需要的能量
完全由电感提供维持,那么关闭的时间是0.1ms这个时间电流变化的数值是6安培  相应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150V,得到的公式是
感应电动势=自感系数*(电流变化量/变化时间)
也就是  自感系数=(150伏*0.1ms)/6安培 maychang大侠这样计算对不对??

如果这个玩意能实验成功,就送PowerAnts你一个,好不好 ?????
安全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没有隔离而已,仅仅是为了追求低成本

网友D:
回15楼

PowerAnts所列公式和我在14楼所说有点不同。他说的,是负载电流可能降到十分之一(因负载变轻)时所需要的最小电感量。其中“电感承受电压”指开关管导通时的电压,即300V,而非输出电压。
你在15楼所列公式,是负载不会变轻情况的最小电感量,且错误地代入了150V,应该是300V。

既然用场管,提高一些工作频率应该没有问题,5kHz实在是太低。

送PowerAnts一个,可能没有必要,这个PowerAnts手里的开关电源扔都扔不完。

网友G:
我会先算出电流峰值Ipk,再用L=V*Ton/Ipk来算电感量,最后取这个值的1.2倍得到最终电感量。。
算出电感量后,再算圈数N=V*Ton/(Tmax*Ae)算绕线的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