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关电源接地

楼主(2009-06-23):
不错,不错。

网友A:
没什么奇怪

绝大多数模块是这样的。
烧保险,看看保险额定电流多大,你的模块正常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B:
一般开关电源都是这样处理的

开关电源输出侧的负极一般是通过一个小电容接到大地的,也有在电容上串一个小阻值电阻的。这样做主要目的是抑制开关电源耦合到直流输出侧上的高频共模噪声(这一噪声以大地为0电位)。也见过输出侧的负端直接接大地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可能效果更好。
输出侧接大地的做**降低电源输出侧对大地的隔离耐压能力,特别是直接接地这种方式,至于打保险,可能与输出侧对地的隔离能力不足有关,但不确定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