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per12A做的小灯会很烫么?

楼主(2009-07-23):
各位大虾:
    好!
    我用Viper12A做小灯电源板,但是点亮一会小灯后,Viper12A本身和变比线圈(或者叫变压器)本身都很烫,这样正常么?
    请各位用过本芯片的大虾多多赐教啊~~~~

楼主:
是不是应该换成Viper22A???

但是后接的变压器怎么这么烫?!

楼主:
没有人用过么?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频率太高,占空比多少呀。测一下看看合不合条件。

网友B(2010-07-19):
或许是工作条件不合适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你能否提供更详细点的资料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