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耗电率较低的LDO介绍一个

楼主(2009-07-23):
输入电压20V以上,输出电压5V,漏电流在0.5mA以下,输出达到0.5A以上的LDO,有好的吗?价格不在乎,Holtek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要么输出电流太小,要么输入电压太低,要么漏电流太高比78M05耗电低的LDO介绍个。

网友A:
re

不太容易

网友B:
自己算下效率

  5V/20V = 25%的效率还要考虑漏电流?

网友C:
可能是指待机状态应用吧

网友D:
HT7550加个三极管扩流不就行了

网友D:
或者直接用LM317

如果你的负载电流不小于4mA的话,别管他的最小电流了

网友E:
给LZ提醒一下

  输入20V以上(就算是20V吧),输出5V,输出电流0.5A以上(就算0.5A吧)。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

  0.5A * (20V - 5V),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网友:
用开关电源

建议用开关电源,或者直接买电源模块。

楼主:
Re:ALL

0.5A输出电流是瞬时动作一个继电器的平均电流,并且要持续0.05秒以上,这个器件很少动作。
平时耗电只有5mA以下。
我以前考虑过给继电器单独提供一个大电容并通过电阻限流接至5V电源,但一算dQ=C*dU=I*dt,算出来就傻眼了。
有更好的电路扩展方法吗?

网友F:
楼主指的 漏电流 应该是LDO的静态电流?

CMOS工艺的LDO,大多在100uA以内,不过输入电压上限通常在10v以内

可以用TLV431挂一颗pnp解决,自身静态耗电可控制到100uA

楼主:
Re:PowerAnts

是LDO的静态消耗电流,输入端的电压范围比较宽,8V-20V,TL431的工作电流也不低哇,要1mA以上吧。
也考虑过使用稳压管的方法,如下图把18V换成5.6V,不知瞬态特性怎么样,别一动作继电器,电源就掉电了。

网友F:
俺推荐的不是TL431,而是TLV431

最小负载电流只要100uA

楼主:
谢谢 PowerAnts 的建议

谢谢 PowerAnts 的建议

网友F:
不错 能够跟据提示去找图

网友G:
同问,能不能列几个参考下

输入5.8---28  输出5V 100MA, 温度---125度

楼主:
自己画的,

PNP的B脚还缺个电阻。

楼主:
PNP的图好像总觉得有问题

仿真了下,PNP+431 方式的 输出电流调节范围好像较小,NPN+431的稍好一点,电阻参数不好选哇

网友H:
13楼的图是错误的

楼主:
回楼上

PNP的电路是觉得有问题,哪怕B极加上限流电阻,也没法实现输出电压稳定。
NPN的电路如下图,问题不大

网友D:
13楼的电路是绝对错误的,
19楼的电路是错误应用,TL431的反馈应接到输出端,否则与稳压二极管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