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路检测请教。

楼主(2009-07-28):
       三相交流电的U、V、W三相有什么特征的。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各相都检测出来的。
      谢谢!!

楼主:
用单片机怎样检测出来?

用单片机怎样检测出来?

网友A:
找个电能芯片

网友B:
用单片机,直接检测相序就是,这个最简单

网友C:
参考相序继电器就是几个电阻+电容+光耦,这样可以检测出相序错误与正确,但是要具体检测到U、V、W还是比较麻烦,用软件也可以实现,不是很简单

网友D:
三相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主要还是电源部分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