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输入AC24V,输出DC8V,5V,3.3V开关电源

楼主(2009-05-05):
求助:求输入AC24V,输出DC8V(电流较大),5V,3.3V开关电源,不要IC,老板要求自己设计电路图,帮忙下。各位前辈。。。

网友A:
参考PC电源盒吧

楼主:
请教

pc电源盒式什么?请教下

楼主:
在线等高人指点

在线等高人指点

网友B:
PowerAnts的意思

要你参考PC机的电源,即PC机机箱里面那个最大的铁皮盒子,参考盒子里的电路。

楼主:
还有哪位高人有别的建议啊?

网友C:
你老板变态

你老板变态啊,24V转这么多路直流电压,不用IC,他想干什么?显自己的能耐啊?

网友D:

请问你是用在摄像机上面吗

网友E:
不要IC就用稳压管加三极管

电流大么,就加风扇

网友A:
不用IC也可以解决的

RCC具有七十二变,可正激,反激,半桥,全桥,还可以BUCK,BOOST,BUCK-BOOST...单路,多路,都不在话下,问题是成本不一定合算

网友F:
我做过,可以给你个样品,不用IC

我做过,可以给你个样品,不用IC,用RCC做的.

楼主:
那能把图纸给我么

我们产品要保证10多年,到时跑人家小厂商不供货,所以。。
12楼能把你图纸给我么?
谢了,我邮箱是hhu.zhangkun@hotmail.com

网友A:
保证十多年?那还是不要整RCC了

赶紧去找凌特,美信...

楼主:
你先发给我看看

我研究下,看老板能同意不。。

网友F:
请问你的功率是多少

是三路输出,还是一路输出三个电源

楼主:
3.3V给cpu供电,还有LCD逻辑电路,

也就60mA,估计8V给传感器供电,也就3mA,5V转3.3V,还有些别的用处,就是一路转这3路输出。。

网友A:
建议

8V传感器供电的3mA用稳压管,5V用34063,3.3V由5V经1117,这样便宜,也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