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选型 急

楼主(2009-05-07):
现在输入10v  方波  60kHZ
输出要求三抽头 + -200v 中间接地   负载功率20W 2k电阻  + -200V 轮流加到负载上
我频率其实无所谓  我目的是想将+ -200v整流输出直流驱动负载
只是想把体积做小  才选择高频 在损耗和体积间怎么选取才合适
用什么类型 输入信号频率可调
PS:我这是做对人体电刺激的电源  2k是模拟人体电阻
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谢谢!

网友A:
注意安全,要限流

宜用反激,它具有限功率的作用。千万不要用推挽什么的。

楼主:
楼上请教

我先自激震荡出10V方波 后经前端推挽电路放大电流 再接到变压器输入端 输出负载加限流电路可以吗
另  求反激方案
再请教:我的方波频率对变压器输出有影响吗  我定做了一个变压器 我的频率是60k  输出加负载后电压只有几十V  加高频率能提高输出负载吗? 再谢

网友A:
电阻限流的效率差

咱们不能再为地球的升温作贡献了,虽然只是亿亿亿亿亿亿亿分之一

而且,电池供电的话,就浪费电池容量了,这也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