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相器

楼主(2009-05-08):
请问哪位兄弟有0V~-25V转换为0V~+25V的电路或芯片

网友A:
肯定没有芯片

只能自已搭了,用buck-boost

需要有辅助供电锂离子电池,主板上的BIOS那种电池即可

楼主:
如果自己搭的话,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下呢?

如果自己搭的话,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下呢?

网友B:
倒过来量

楼主:
功能需求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输入电压范围是0V~-25V,现在我需要用MCU的ADC检查这个电压,但是我MCU的ADC只能检查0V~+3.3V的电压,所以说我必须要把这个电压倒相后再降压才能得出数据。
如果不能实现0V~-25V到0V~25V的转换,那能不能实现0V~-25V到0V~+5V的转换呢?

网友C:
先降压再倒相不行么?……

楼主:
我也这样考虑了下

我也这样考虑了下,我想我先把它降到0V~-5V后,再倒相,但是有没有0V~-5V倒相后输出是0V~+5V这样的电路呢?还有就是如果降压的话,用什么芯片好呢?我主要是搞软件的,对一些硬件不是很熟悉,所以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D:
MC34063 能够倒相

网友B:
电阻+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