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升压升不上去,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5-09):
我做了一个推挽变换器,其中变压器要求从1.5V升到150V 50W
变压器设计如下; 磁芯EI50
                原边两个线圈都是2匝
                副边160匝
                三明治绕法
问题如下; 变压器空载时可以按变比升压,带载时不可以,而且升压比很小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可能:

一、功率管驱动不足,大电流下管子未完全导通
二、回路内阻过大,(50W / 效率)/1.5V > 33A,10毫欧电阻就能吃掉0.3V以上的电压(高达20%),而实际电路特别是手工条件下10毫欧是很容易超过的。说实在的俺对你的 >50W /1.5V 电源有点流口水
三、功率管驱动波形不佳/EI50磁芯选材不佳/电路参数不合适
四、线路不良,单工作回路,未采用更合适的多相转换电路
  漏了点,推挽电路输出似乎不能正常超出变比?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

补充一下问题:1 驱动芯片:IR4427 1.5A 应该没有问题
              2 之前我做的变压器是1:50变比的就没有问题,在原有基础  上提高变比到1:80就出现了升压升不上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