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100-240输入,AC220输出,40W的稳压电源如何实现。

楼主(2009-05-09):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要交流,那就是交流稳压器了

输入范围这么大的交流稳压器比较少见。

楼主:
感谢关注!

请教一下实现这个功能的最简单的电路,或者哪里能买到现成的。

网友A:
电源网上有很多广告

不过印象中没有这么大输入范围的产品。你不妨到电源网看看。
www.**

网友B:
这么大输入范围,饱和铁芯一类是没法用了

可以考虑自耦调压+电机的方式,或直接用高频链在线式逆变输出

网友C:
可以用自耦变压器调压

可以考虑用自耦可调变压器,电压采集电路控制电机。市面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