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25A300uH的电感

楼主(2009-05-11):
请大家伙帮帮忙,现在想要一个25A300uH的电感,是用在boost电路上的,网上找了很久没看到大电流又大电感的,串联2,3个也可以,只要电流能够满足。
谢谢!

网友A:
很大个头 至少要用EE55磁芯

网友A:
原因:

1、25A电流,按3A/mm2计,到少得8mm2的扁平线;
2、大电流电感,等效磁路比较长,电感因数很难做到500nH/匝平方,以500nH/匝平方计,300uH得25匝,窗口面积200mm2

网友B:
大电流的话没必要用这么大的电感量

网友A:
看情况了

三相PFC,如果追求效率,频率放低点的话,电流/感量比这还大,IBM有一款舰用6000W通讯电源,PFC用三付EE70叠合起来,开4mm大气隙,薄铜带绕24匝,个头差不多有主变那么大

楼主:
只是作试验用

只是想找一下作试验,但是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的公司网页上没有产品的具体参数,真是头疼。

网友C(2009-07-26):
看你们那里用的是什么电网系统,

一般工厂都有接地线的,接到接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