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宽输入开关电源模块(输出可调)

楼主(2009-05-12):
降压型
输入在6-9v之间
输出可设置(6v上下)
功率2w

升压型
输入在3-6v之间
输出可设置(6v上下)
功率2w

质量可靠稳定的,谢谢

网友A:
效率要求?

楼主:
效率要高的

越高越好
请楼上指点下
谢谢越高越好
请楼上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先到金升阳的网站查询一下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找我订制,3天即可送出经48小时高温老化后的样品(与量产出货同样的老化方式)。俺这儿有大大小小几十种模块电源的塑料壳0.5-10W的规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