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09-05-13):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RCC电源,输出12V,电源工作后,我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管B极的波形时,不知何种原因,电路突然失效,停止工作了,然后检查电路器件,均没有损坏,再开机,仍然没有工作,最后我把开关管13003也换了,都不行.我很郁闷,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邦我分析分析,有谢谢了.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多半是使用示波器探头时误触他处

更换元件后仍不工作,应该从供电电源开始,逐点检查电压电流,确定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