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电路烧保护电阻求助!

楼主(2009-05-24):
最近发现一个产品上的电路板在重新制板后,出现保护电阻R3频繁烧坏的情况,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控制信号wave1波形为方波,但是上面有干扰信号,测量该电路上的GND,也发现GND不稳定,初步分析,为变压器在1Mhz频率下工作时带来的干扰,从而使两个MOS管同时导通,保护电阻的电压过大而烧毁,不知分析对不对?该电路应做何修改,才能保证安全工作,请各位大侠支招,先谢过了。

楼主:
如何处理呢?

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去掉如何

直接去掉这个电阻不行么???
你的高压是多少?
我现在做的电源就没有这个电阻的

楼主:
直接去掉好像不行

高压150V,直接去掉不行,如果去掉就会烧掉两片740了。

网友B:
你真的抄对了吗

变压器同名端对吗?

网友C:
估计是把变压器同名端搞错了

导至两个IRF740同时通了。

楼主:
变压器同名端没错

变压器的同名端没有问题,TF2输出端是相位相反的两个绕组,没有问题,板子是原来的板子,只是重新制了版,原来的老板子也有烧保护电阻的现象,只是新做的板子,烧保护电阻的概率比以前高很多,所以很郁闷。

楼主:
改成这种方式如何?

考虑到变压器在高频时的电磁干扰,我去掉了变压器。

网友C:
可以吧,楼主再试试。

网友D:
你的电路有问题

控制端的电压和管子的电源电压要匹配才行。

用5V来空20V?

呵呵。不能这样搞的!

还有就是你的推挽画法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