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源pfc后面的吸收网络怎么设计?还有pfc的管子怎么并

楼主(2009-05-26):
(无正文)

网友A:
PFC后面的吸收网络?

PFC后面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吸收网络,滤波器成本要集中放在市电输入级。
PFC管多用高反压MOSFET,电流具有负温度特性,可直接并联,但并联后栅荷成倍增长,主要考虑驱动能力

楼主:
我看并联的pfc管子后面,

有很多二极管和电阻电容构成的网络,然后才是几个大电容。我看了芯片的datasheet,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所以感到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