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个线性电源,纹波5mV以下。

楼主(2009-05-27):
能不能推荐个线性电源,纹波5mV以下,供电电源为AC 220V。

网友A:
输出电压范围多少?

楼主:
5~36V均可

楼主:
我现在一个项目中用到了三种电源

我现在一个项目中用到了三种电源+5V,-5V,-36V,要求纹波在5mV以下。
我的思路是找个5V的线性电源,然后用电源芯片转出其他的两种。
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这要求很高了

对于DC-DC来说,数十mA还好说

网友B:
多绕组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即可

纹波、噪声要求高的话就多级稳压即可

网友C:
直接用多绕组变压器,把滤波电容弄大、多几个,然后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