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和反激比较起来,输出端为什么要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呢

楼主(2009-05-27):
弱弱D!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会怎么样

网友A:
没有这个二极管,工作不正常,根本不是正激工作

可能烧管子,可能输出电压比计算出的高,等等。

楼主:
可以稍微详细的讲述一些

网友A:
没办法详细讲

最好先找本书,把正激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
看明白之后,楼主的问题自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