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开关电源故障问这里的行家??

楼主(2009-05-29):
(无正文)

楼主:
还有就是机壳内未有烧坏时的气味

楼主:
没有高手研究过这类电源吗?

看来这种电源成本太高了,有或者质量太好了

网友A:
拿俺这儿来

俺给它号个脉...

楼主:
表面上看没有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

调制脉宽的芯片,而且是两面走线的

网友B:
是不是热保护了?

楼主:
查了一下好象是

过压保护,应该是那里的没有调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