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驱动H桥 SD引脚接法问题

楼主(2009-05-29):
各位大侠,小弟用IR2110驱动H桥,自举电容用的1uf的独石电容。小弟想做一个过流保护,做试验的时候,将SD端接到5V的时候(逻辑电平用的就是5V),下管驱动输出确实是0,可是上管驱动却仍然为1,请问是为什么??改如何才能将上下管的输出同时给截止掉呢??

网友A:
SD置高应该就同时把上下端都截止

你测得是栅极对地电压还是对Vs电压呢?

网友B:
上图说吧。

网友C(2011-05-10):
你测得是对地的电压吧,看看对VS的电压

网友D:
IR2110是浮动驱动高端NMOS的,用示波器看波形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