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扼流圈的疑问,望指点

楼主(2009-06-03):
最近看开关电源的书籍,搞不懂共模扼流圈为什么按下图方法绕就能抑制共模信号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采用双线并绕不行吗?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利用B不能突变原理,能保证电流“来去”平衡。

若双线并绕,则是另一种玩意儿——传输线变压器。

楼主:
我觉着双线并绕好像对共模干扰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啊

楼主:
哦知道了 网上找了一下 说是双线并绕可能会引起短路

网友B:
顶一下,也想知道如何抑制共模干扰的

网友C:
共模扼流圈其实就是两个电感,

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这种绕法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有用的信号,两个电感的磁场是抵消的,可以避免饱和。
对于共模干扰,相当于两个电感线圈,磁场叠加,这样双pi型滤波就可以大大抑制共模干扰,而这种电感绕法又不会饱和(磁场抵消),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