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03):
请问单端反激降压型开关电源,频率50K,用EI40磁芯,最大功率可以做到多少W?
谢谢

网友A:
等PowerAnts来回答吧

楼主:
maychang老师

 maychang老师:是不是我的提问不够全面,还是我提的有错误之处,请指教,谢谢
另外:是不是单端开关电源要比桥式开关电源功率上下降一倍?

楼主:
谢谢王奉瑾

不知道您还需要什么条件?我对这个一窍不通,请麻烦您帮我算下可以吗,我只要大概的功率就好,谢谢!!!

网友B:
AP法仅适合能量传递的正激,不适合反激

同意老王的意见,反激的功率极限,只由单周期内磁场储能的辞放量(这由磁通连续及断续决定)及频率决定,与窗口面积没有直接关系,频率、占空比、磁路面积一定的话,储能便固定了,把窗口面积增大10倍,输出功率也不会明显增大
(需要调整气隙,确定二者等效磁路和度一致)

网友B:
正激的可以参考

反激的差几倍都有可能...

网友B:
楼主这个应用

CRM情况下功率是最大的,可能达到120-150W

通常CRM是指电流淋界模式,俺认为在反激里要改一改,改成磁通临介模式更好些,这里用电流临介模式不太恰当, 反激原边与幅边电流都不可能为连续,有的资料上说成励磁电流连续或别的,初学者更不容易理解

网友C:
请教PowerAnts老大

我想做一个14.5V20A的充电器,用来给200AH的电瓶充电,这样的话能不能用单端反激电路?如果可以请 PowerAnts 老大给我点宝贵的建议,该如何选择磁芯?非常感谢

网友C:
反激电路电压检测回路开环烧MOSFET?

反激电路电压检测回路开环烧MOSFET?是不是PWM波形最大时输出我的变压器磁饱和了啊??PowerAnts 老大进来给我分析下啊,另外你所说的磁通临界状态我看不懂,是不是开关管将变压器推到快接近饱和啊??有关于磁饱和测试我没有这个设备,只能凭感觉做事,麻烦PowerAnts了,谢谢

网友C:
20A也够了

就是充电时间长点,但只要不小于20A还是可以接受的,多谢王奉瑾

网友B:
你这个不宜用反激了

首先,300W的反激,EMI就比较呛人,而且输出电流达到25A,整流二极管峰值电流超过60A,电流应力比较大,由此引起的di/dt也大。

可以考虑LLC,十分适合容性负载(蓄电池性能比较迫近电容),不过估计你的程度还不能立即上,可以试一下双管交叉正激, 我做到3KW

网友C:
看不懂上面的电路,

感觉好象有个管子多余的,因为给变压器冲磁的话必须两个管子同时开通,而单一的一个管子开通好象没有什么用处,请老大帮解释下,谢谢

网友C:
我觉得要两个管子轮流工作那应该是半桥模式了

网友D:
“多余”的管子和二极管是给磁芯复位用的丫……

网友C:
太深奥了,

 computer00 帮分析下这两个管子的驱动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D:
晕……同时导通同时截止啊……

截止时,通过2个二极管将能量注回到电源去。找个开关电源的书看看吧。

网友B:
圈圈也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