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隔离电源12V输入,输出24V20毫安就好,电压24V加减2V.

楼主(2009-06-03):
也没有效率要求,就是要隔离,想便宜,用34063,我笨,不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变压器。想用磁环自己绕一个,不知行不行?

网友A:
34063做隔离变换器很呛人

EMI够你受,用384x吧,就算用RCC,也比34063强一些(EMI方面)

楼主:
谢,想用34063,只是这个我比较熟,我用过。

用过降压12V将为5V,用过升压,12V升到26V,也觉得正东西便宜,我是0.33元买了1k。3843没用过啊。谁知道3843多少钱?
   之所以想用磁环做变压器,是想磁环漏磁小,EMI就小,我这个输出功率小,猜EMI没事。

网友A:
别琢磨磁环了

粉芯材料的感值都很低,你要绕上50匝,才能得到100uH,磁环绕线,没有10K级的量,上不了自动绕线机,小工厂手工绕的话,报价近2元,而小厂接EE13反激变压器小单,1K就可以接了,价格不超过一块钱

楼主:
是了,昨晚试验,磁环的电感量不够,EE13砸数,慈禧怎么搞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