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片机控制LM2676-ADJ 输出电压

楼主(2009-06-21):
采用LM2676-ADJ之类
可否通过简单的外接电路实现单片机控制LM2676输出电压

网友A:
调节反馈电阻

网友B:
是否有成本要求?

若成本要求不严,很好办的。用单片机调电子电位器或控制模拟开关改变电阻网络。

网友C: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