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耐压,结果被220v。是y电容电到的吗?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没有接地

在相线和地线之间都有Y电容,如果没有接地,由于外壳一般和地相连,这样外壳的电压相当于两个电容串联在两项之间的电压,等于两相电压的一半,不过Y电容只有几千p,电流很小的,应该电不死人

网友B:
三相供电就要按三相的规范来接线

三相电源由于必须要接地线,Y电容可以不受4700pF的限制,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最大可达到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