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差模干扰与共模干扰?

楼主(2009-06-27):
看了一些资料,有两个疑问,望高手指教!

1. 差模干扰是零线与火线之间的干扰,共模干扰是零线或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但对一些采用直流电供电的设备而言,其电源输入的负极与地连在一起,并没有单独的零线,这种情况下共模和差模是怎么区分的?
2. 测试论证机构给出的传导测试频谱图里面是频率与干扰电压的关系,并没有区分共模与差模,当在某一个频点超标时该怎么去区分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引起的呢?

网友A:
差模与共模

简单点,差模就是某种信号在回路间传输时,回路的两条干线上的信号相位相反,失量和为零,共模,是两条干线上的信号相位相同,共同与中性线或大地(包括机壳及外在的大型电导体等)形成回路

差模一般集中在低频,高频也会有差模成份,只不过由于分布参数的作用,差模的信号会串到另一条干线,形成共模,频率越高,作用越强

楼主:
十分感谢高手的解答!!!

还是有点不明白,能否解释得更详细点。

1. 如果以地作为信号回路的一端时该怎么区分共模与差模?
2. 在传导测试频谱图上如何界定高频与低频的分界点?比如干扰测试有几个频点超标了,我们该如何判断是由差模干扰还是共模干扰引起的,成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呢?

网友A:
以频段区分

差模主要集中在几百KHz低频段,而共模主要集中在5MHz以上高频段,中间部份则是二者混合,最难搞的就是中间部份

楼主:
十分感谢PowerAnts!!!

对第一点还是不清楚,比如一个产品的电源输入端一端是12V,另一端是地,这个时候差模回路是12V与地之间,共模回路也是12V与地之间,这种情况共模和差模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B:
to LS:通常12V的“零线”(零位线)并不一定是“地线”(大

一个系统可能通过分布电容(包括人体等环境)对“大地”形成回路,这时“共模”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