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磁电源电路

楼主(2009-06-27):
激磁电源电路,请教这方面的高手。
因为在网上查几乎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原理没有,实际的电路图更是没有,实在是不知道如何着手了,所以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能给点指导。

补充下:激磁电源其实是给电感式传感器给的激励信号,为正弦波形,要求输出的电流波形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或者影响很小)。一般来说,都会有反馈的。

楼主:
有源晶振+正弦波转化电路+功率放大器+负反馈?

有源晶振+正弦波转化电路+功率放大器+负反馈?
这个思路应该还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要电路实施起来,
还真的有点无从下手。
望这方面的先行者赐教。

网友A:
如果频率精度要求不高,就找几十年前就量产的音频信号发生

或用一片涵数发生器电路也行,如果频率精度要求高,那就用数字合成

输出这一块儿,可以是电压型,也可以电流型控制,负反愧的必须的

楼主:
回楼上

我想知道,怎么保证输出的波形稳定呢?
一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是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料的,但是
要求输出功率和稳定度上也都要得到保证,特别是反馈,头大~望赐教

网友A:
一个好的波形发生器

应该同时具有好的频率,幅度稳定性,好好玩玩,相信你会有收获

楼主:
这个世界需要大侠~

http://www.ilib.cn/A-ISSN~1007-2683(2001)02-0099-05.html
上面这个网站的资料虽然没法下载,但是里面的说明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如果哪位同学 、朋友能够在万方、维普等这样的网站下载资料的话,希望能够帮助在下,搜索下“激磁电源”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多多益善!

网友B:
要别人替你搜,这实在说不过去

先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频率多少?尤其是频率可调情况,频率范围多少?
需要多大电流?多大功率(视在功率)?如果要求可调,调节范围?
失真度要求多大?稳定到什么程度?
温度范围。
等等。

光是喊头大,头大,那只能一直大下去。

楼主:
回楼上

了解了,一定改正错误。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资料,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
如果有人做过和资料里面原理相类似的电路实现,
不妨指点下像在下这种迷途羔羊。

楼主:
附件

附件里有个资料,也是我想实现的电路。
有做过相类似的东西的人
可以 STAND OUT讲讲电路实现的细节就好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3215541914.pdf

网友B:
说是改正错误,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说清楚

你找到的那篇**,只想提醒一句:二极管整流电路受温度影响比线圈受温度影响更大。所以用二极管整流取得输出电流信号来实现反馈必须考虑温度变化时整流输出的变化。

楼主:
?????

我对激磁电源的不理解就是在这个反馈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反馈,以及如何实现反馈。上面的这个资料还是提到了一点点这方面的东西的。但是,具体实现反馈的细节还是不清楚。

网友B:
反馈是为了稳定信号幅度

你还是把7楼的回帖看看再说吧。

楼主:
这个贴是我的失误了

这个贴一开始我就没说明白,其实是因为以前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是激磁电源,有点发蒙,所以问的时候也不专业,没有重点。不好意思了。

maychang大哥,你对AD694这个电压转标准4mA~20mA电流的芯片了解吗?介不介意帮我看看这个问题,以下是
电测仪表那块我贴的一个贴,但是,受冷落了,没有一个回复的。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啊。
以下是链接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3

网友B:
据我看,楼主你是

不说不说就不说。

楼主:
??????

楼上有话不妨直说其实。
都是男人,没关系的。
对了,看看我在电测板块的帖子啊,帮帮忙啊/

网友B:
回楼上帖

我在7楼回过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