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10mV电流多大

楼主(2009-06-29):
如果正向100mV,85度的情况下,不少肖特基二极管已经有了亚mA级的电流。

10mV的DC直流电压,电流会有多大?

例如1N5817之类。
或其他通用型号。

网友A:
正向100mV,此时的电流厂家一般不规定

萧特基的漏电流是比较大的。

网友B:
用1N60会比较大

楼主:
超过0.1uA ? 还是 低于0.01uA呀

哪种二极管 低于0.01uA (10mV) ?

仅仅用来保护,速度,电流等,关系不太大。当然,最好能通过0.5A电流,瞬间1A以上,让自恢复保险丝起作用。

而不是将大信号直接作用到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