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蚂蚁先生等高手指点:

楼主(2009-06-30):
开关电源,3844单端反激,次级绕组:24V 5个
               +-15V 5V 叠层
          输入:200---800DC
有的绕组负载不固定,导致占空比小,输入电压一高就间歇性开关,偶有啸叫

请指点迷津

还有,屏蔽层有社么要求?
谢谢!!

网友A:
反激为什么用3844?

预防上电大占空比?还是烧钱用?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加死负载,或者是死负载不够大,或者是前沿消隐的时间常数太大,电流环的反应速度慢了,最小占空比就没法小下来了,那就只好打嗝了.

网友B:
想问问PowerAnts

楼主这个设计,用3844并没有什么错吧?

网友A:
3844不适合宽电压应用

首先是3844/5要比3842/3贵,而且200-400V这么宽的输入范围,占空比变化也得有4倍才好,3844占空比被限制为0-48%,由于电路及变压器的离散性问题,设计时要考虑裕量,那么200V的最大占空比可能只能设计在40-42%,则800V的最大占空比只有10%左右,如果高电压输入时的负载较轻,当占空比小到2-3%以后,3脚电流环上接的RC前沿消隐积分时间相对变长,电流环的响应时间就限制了占空比的继续下降,那么就要进入打嗝模式。这种情况改用3842/3会好一些,它的占空比范围是0-97%,有意将反射电压设计得高一些,如350-400V,则200V输入时的最大占空比可按65%设计,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宽了,高电压轻载打嗝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不必要加较大的死负载

网友B:
原来你是从占空比考虑,小了容易打嗝

不过从价格看,3842/3和3844/5在北京零售价是一样的。
也许深圳批发价差别较大。

不知道楼主测量过工作模式没有,负载变化和供电电压变化时是否有从电流连续到不连续的变化。

网友A:
看来俺被JS黑了一把

去年买了3843/3845各100片,前者5毛,后者一块...

网友C:
感谢各位! 回话:

用3844是因为起振简单,我不懂开关电源,尤其变压器,呵呵,书念得不好,设计DC180--200V起振,DC400V以上有一组24V投入负载,然后视情况加负载,到DC800V(稍微再高点)要一直稳定。
    各组负载不平衡有关系吗?
    偶尔有啸叫怎么回事?

    绝缘要求比较高,加了很多隔离带,还有屏蔽层,屏蔽层怎么处理?接电源地?悬空?

    谢谢各位!!

网友D:
看来数字控制要比芯片贵多了。

网友C:
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