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110V电压转换为220V电压

楼主(2009-07-02):
请教各位做模拟电路的大虾,现手上有一个产品是美国货,输入电压为美国标准110V,如果我想将其变为220V取电以适用中国标准,请问实现起来的难度有多大?包括技术上及资金上。小弟是搞数字的,对模拟不是很在行。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不麻烦.

做吧.降压...不是升压

网友B:
斑竹看过来

我好像在二楼发贴了呀,怎么没了

网友B:
我错了

同样的内容怎么在两个版块发?混淆视听呀
模拟技术也发: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

网友C:
用个220V/110V自耦变压器即可

功率当然必须够大,满足你的设备用电功率。
技术上叫做没有难度,资金上么不太好说,不知道你要多大功率。

楼主:
to 3楼&4楼兄弟

不好意思,有点急,先发了那边,后来看到这个版,觉得更合适一点,就转过来了。也请版主体谅。
另:用变压器当然可行,但最好是能改板。加变压器量小到还好,量大了就麻烦了,总不能要求用户都要配变压器使用吧!
还请各位朋友出出主意!

网友D:
如果不想用变压器的话,。。。。。。

    如果不想用变压器(实际是110V/220V的升压)的话,那还有两个思路:
    1、调整原设备的电源电路的一些参数,使之适应220V的输入。当然,这要仔细分析原设备的电源电路的原理,看看是否可行。
    2、根据原设备电源的输出要求,用合适的电源模块将原设备的电源换掉。当然这也涉及到安装的空间、位置等等是否许可。

网友A:
交流斩波

这个或许比较成熟....就不知道你设备能否受得了斩波后的波形

网友A:
你标题写反了吧?

给人感觉是升压.

其实是,降压到110v输入给仪器

网友E:
反了

降压,不是升压。

网友F: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跳线。

有些设备支持跳线的。
(只是部分)

网友G:
配个变压器

配个变压器,将国内的220V电转为110V电输出,再连接你的米货就可以了。我们公司做各种电源。http://www.cnoat.com  010-51735687
可参考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