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制得到的PFC电感值比计算得到的值高

楼主(2009-07-08):
经过严格的计算后,得到的PFC电感值为700uH,但是绕制的工艺不怎么样,实际得到的值为810uH,这样的话对后面的主电路影响大不?从带载方面考虑,请斑竹蚂蚁大师以及各位高手答疑,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看PFC控制器的控制模式

是CCM,CRM(如飞兆的单周期芯片), 如果是CCM的,问题不大,如果是CRM的,则对频率有影响.

其次,要看你的磁性材料的增量磁导率,它关系到磁导率的非线性,反应到应用上,即是仪器测试电感量大,而实际工作于大电流状态时,电感量会变小.因此,小电流下的电感量稍大此无妨

楼主:
e

唔,谢谢蚂蚁大师了!幸好俺用的CCM模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