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电感问题

楼主(2009-07-09):
电感量一般与磁芯的气隙有很关系`也与绕线的圈数有关,
若我要电感量为一定值,线圈圈数我弄少点,气隙我也弄小点,若是线圈圈数我弄多点,气隙我弄大点,
这样的电感我用到电路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两者会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回 雁过留痕

气隙减小,在同样的磁通势之下,将产生较大的磁感应强度,需要考虑磁材料是否进入饱和。

楼主:
maychang大叔最热心了```

楼主:
嗯 大叔说的没错`
大BH曲线上````大的磁场强度是容易进入饱合里`

网友B:
电感

电感主要是要自己调的
计算的结果只供参考而已

网友C:
气隙减小,磁芯直流分量会增大

很容易饱和,设计的磁芯必须有足够多的匝数,然后再调节气隙才行

网友C:
匝数多没问题,只是成本会提高,损耗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