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感用工字电感好还是磁环电感好?

楼主(2009-07-10):
本人对电源技术不是高手,但因需要没办法自己做了一个12V输出4A的DC-DC电源。找了工字电感和磁环电感都试了,用工字电感纹波峰峰竟达到230mv,换磁环电感纹波只有100mv且波形还好看一点。
但是!用工字电感的的功耗,就是盯着测试电源的电压乘以电流,却比磁环电感小大概4W,我用水泥电阻测试,输出电压两种情况都是12V没错。就是说用磁环电感的时候无用功比工字电感多出4W转化为热白白浪费的!

而且我看了网上,大电流的DC-DC一般用磁环电感。不知道我设计得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比损耗不在一个档次

工字磁芯是镍锌材料,磁环是铁粉

网友B:
这要看是什么磁环

换一个大一点磁环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磁环内外径14/24mm的

线径比工字的还粗,还是双线绕制的。感觉磁环好烫,工字的就不会。
奇怪!

网友C:
不同材料的磁滞损耗率不同,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得出我的应用场合用工字电感比较好的结论呢?

网友D:
主要是你缺乏实验数据,

    你需要购买实验设备,测试仪器,花大把钱将每一种情况都测试一遍,然后把数据录入数据库,然后给出你的指标条件,立即就可以找到最符合你的要求的方案了。这个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用这种笨功夫踏踏实实地做实验。所以说业余的不可能超过专业的,专业的得投入大把研发经费。

网友E:
不要自己做,买现成的

楼主:
买不到合适线径又合适电感值的

测试时只好自己绕,以后要就定做。

经过网络研究,有人说做DC-DC不要用黑环电感,损耗厉害;黄白环也不行;建议用蓝绿环;汗自己一个,现在才知道磁环有这么多材料和用颜色区分的。

买了10个绿环,还没空绕电感试。

没有电感表。。。准备随便绕算了,先绕多一点,一圈一圈减到合用为止,再汗自己一个⊙﹏⊙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