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28070的一些问题请教!求助各位

楼主(2009-07-11):
小弟用UCC28070来做一个3KW功率的PFC电路,用的是CCM模式,请问在这个模式下芯片的最大占空比是不是不能超过0.5,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上下两路PWM有高电平重叠部分,导致储能电感会有一段相同的时间处于储能状态。占空比小于0.5,从而保证在一个周期里面其中一个电感储能的同时另外一个释放能量!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恳切指教!

此外,小弟还存在一个问题,小弟计算出PFC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最小值要2400uF,请问在这个3KW功率等级的情况下,电路如果不加防浪涌软启动电路,那么刚刚开机的时候,浪涌电流厉害不?电路可否承受?

楼主:
恳切请求大家指点

求助大家了!各位业界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