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变压器参数不明白

楼主(2009-07-18):
 有个变压器想发给供应商打样,直接给了IC DATASHEET 里面的变压器资料供应商,但供应商回应说不明白图纸.我也不明白,特上来请教大家.哪位热心人士麻烦请解下. 先谢了.

网友A:
0.15、0.12、0.4是线径,x4或x1是四股合绕或单股绕,TS是turns即匝数,图中黑点表示同名端,即同为始端或同为终端。

网友B:
还有不明白的

网友A:
红色部分

俗称“挡墙”,是用绝缘胶带在绕线之前先粘好在绕组上,以保证该层线与骨架(实际上是与其它绕组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虚线表示初级与次级之间要加静电隔离,但在实物图中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表示。

楼主:
变压器实物图不明白

关键还是实物图不能理解,供应商也是理解不了.哪位最好可以给个简单的3D图帮忙理解一下.

网友C:
RE

N1(3-1)----N1绕组接在变压的1PIN和3PIN
这些圈圈----表示线的截面
2T 3T---表示绝缘层绕三层(??????)
弯箭头---表示绕的方向 (???????)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