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压稳定性分析

楼主(2009-07-18):
最近做了一个AC-DC的整流电路,目的是把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给一个DC-DC模块供电,但是使用中有两个DC-DC模块模块输入端被击穿,怀疑整流电路瞬间高压造成DC-DC模块击穿,DC-DC模块输入端正常一般是300V,最大耐压值的400V/100ms,有AC-DC设计经验的大侠请看一下,AC-DC整流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整流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

元件是否有问题,需要你自己检测。

楼主:
假如元器件有问题的话,能说说可能出问题的元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