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C-DC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24-20V输入 19V 4A输出
用KIC-125可以完成吗?

网友:
24V输入时,功耗吓死人

网友A:
需要实测下

DC DC模块一般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不行

写着12V时最大电流5A,就是60W,你想比他做的更大,需问厂家,自己侧是侧不出来的,毕竟你只能侧几个,样本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