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地隔离方法

楼主(2009-07-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除非用电池

网友B:
有现成的4脚隔离电源模块,不过最高24V好像

网友C:
变压器结构的算不算DCDC?

虽然楼主要求50%的效率就够了,但是不用变压器(不管电磁的还是压电的)恐怕还是很难实现。要用电-光-电吧,恐怕只有5%~10%的效率。

网友:
比较简单的,关键看布线面积有多大

有需要的可以给你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