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FC调试问题的一些请教

楼主(2009-07-22):
你好,斑竹!小弟近来初步设计了一个PFC,功率为1KW,用的是UCC28070来做,我现在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为90~260VAC,那么按照最小输入电压90VAC来计算,我得到了一个PFC的电感值,并且确定了所用的电容、开关管、二极管等主要器件!现在搭了控制电路,由于是初步调试,所以调压器不敢一下子升到90VAC,而是在30~60VAC之间试着调试,看看各个参数性能!(此时带的是一个最大200W的负载)。我想请教的是,因为我的 电感值是按照最小电压90VAC计算出来的,不知道这个电感值在小电压范围内还适用不?会不会由于不适用导致调试的失败?当然在小电压下调试控制电路的一些关键参数也肯定要变动了,这个我和我同事现在正在调试,发现直流输出到了120VDC(VAC=60V左右吧)便电感开始乱叫,电流反馈环的波形杂乱无章,原本是馒头波的被砍掉了一半(电流环取样是用互感器取开关管的D极电流)。现在不敢往上面加电压,所以想请教一下斑竹!话很啰嗦,呵呵,恳求指点!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PFC调试 千万别想着先低压预调

而且1KW功率,肯定是CCM模式,输入电压低了,那占空比就比较大,环路有可能产生不稳定。

楼主:
呵呵

呵呵,耦不是怕,怕的话就不干这个了,耦是想知道正确的调试方法,免得多拐了一个大弯路!再问一下:调试的时候大家也是从90VAC开始的?

楼主:
现在问题一大堆

现在问题一大堆!
1.现在先让输出的电压稳定在188VDC,输入在78左右芯片便进入线性工作区了,但是这个时候电感吱吱的叫,然后我测试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波形,也就是电感前面的波形,居然都发生了畸变,主要表现为电压峰值时有一段很高的尖峰,真不可思议,怎么电感还影响到前面的电感波形么?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现在带载比较小,1KW左右吧,用的是37欧姆的负债)!同事我还测试了交流的电流波形,发现电压和电流波形还是比较的跟随的,但是电流波形表现为负向峰值的时候畸变,比喻说正常的峰值为20A,这个时候只有5A左右,大大的缩小了,正向的峰值电流倒是正常。

2.电感用的是非晶态的,由于是实验,1.3mH的(计算得到的电感值为0.3uH,但是由于此时一时铁芯还没找到,故先拿1.3mh的替代做实验),由于此时电流不是太大,估计在这个功率级的电感并不会饱和,但是为什么吱吱叫呢?不过我用的开关频率为20K,我知道这个对于PFC来说频率是低了点,不过因为由于用的是IGBT,所以频率一时间不敢跑那么高,会不会这个开关频率这么低对于PFC来说是不是个不利的因素呢?

现在这两天是丝毫的没有什么进展,那个急呀!恳切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时候我贴张波形图上来,谢谢了

楼主:
今天再做

今天重新变更了参数,输出频率20K,IGBT,负载1.8KW,电感暂时用1uH,因为新的磁芯还没到,所以没有绕制0.5uH的,对电压环的参数和电流环的参数重新设定,输出从90VAC开始,输出终于可以到了390VDC,在90VAC开始时,电感叫得非常厉害,估计是因为此时电感电流较大,有点接近饱和了,然后VAC升到170V左右电感声音便比较的平缓,到了220V,从声音来看比较的正常,390V输出从波形看很稳定,但是此时测试输入端的电流和电压波形,以及整流桥后面的电流电压波形,就发现了问题:请大家看看以下两个图:
1.第一个图是交流的电流和电压波形,蓝色的是电流,黄色的是电压,发现此时居然电流的负向幅值很不正常,很小
2.第二个图是整流桥后电感之前的电流和电压波形,和交流的波形对应!也是一样的问题
3.第三个图是黄色的是IGBT的C极波形,是用电流互感器采样回来的,很明显,波形被干掉了一半,即包络线显示,从峰值开始便芯片发生了保护,从蓝色的电流波形(整流桥后的电流波形)可以看出,此时电流被切断了,不然是一个圆滑的正弦!

希望有实战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此时我应该该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实验来修正!谢谢

楼主: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楼主:
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

网友A:
PFC电感用uH级?

楼主:
哦,写错了

呵呵,不好意思,上面的电感值写错了,是1mH,现在实验的电感值,可能用的太大了。在这个开关频率和这个功率等级实际计算的值是350uH左右的,现在打算换一个500uH的来试试,请问powerants大师,如果排除这个电感的因素的话,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导致我前面的电流波形发生畸变,请指点!

PS:昨天准备下班的时候示波器测试发现杂讯非常厉害,就缩短了一下其中一个电流互感器的初级匝数引线,哪知道一上电到90VAC,蹦的一声,整流桥就挂了!好危险!估计是这个时候电流值太大,接近临界值了!

网友B:
非晶的磁环做电感?

为什么不用铁硅铝或者开气隙的铁氧体磁芯? 估计是你的电感饱和了.建议暂时把电流互感器用电阻代替,然后把非晶的电感换掉.

网友A:
非晶/微晶有开气隙的可以做电感

楼主:
哦,

今天重新改了一下外围参数,互感器没有变动,电感换了一个280uh的,但是换了这个电感后出了问题,就是IGBT一直处于断续保护,即开通,发现电流过大,马上保护;然后芯片SS重启,重新开通,电流过大,又保护!幸好俺的驱动电路有检测IBGT 过流功能,不然不知道炸了N个管子了!后来又换回来那个1mH的,在修改外围的一些参数后,终于发现有些那个近似正弦的味道了!并且电流环不再发生上面第三个图的保护,输出稳定地稳住390V,哈,也算是这两个星期的努力的一点小小鼓励!
大家看看:

楼主:
咳,图老是上传不了,郁闷!网速很慢

咳,图老是上传不了,郁闷!网速很慢

楼主:
haha

值得高兴的一天:
今天终于搞出来了,呵呵!虽然做不到人家号称的90~265VAC宽电压范围输入(按照我以前的经验,小功率电源从这个范围可以带满载,如果对于中大功率,对于90VAC能正常工作还表示怀疑,个人偏见 ^_^),但是也比较的宽了,稳定输出390VDC,带载3KW,波形很好!感觉真的太好了!呵呵,和同事奋战了20多天呀,终于有了些小成果了!

还有一件非常值得爽的事情,应该没多少人搞过,今天顺水推舟,改变一些参数,实现了200VAC~430VAC输入,稳定输出650VDC,正是另外一台大功率电源所需的,呵呵!带载5KW,很稳!感觉简直太爽了!O(∩_∩)O

明天准备上10KW,这个就是终极目标,希望俺能成功吧!如果能搞得成功,不知道算不算这款芯片的功率级首创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