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130这个片子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9-07-30):
我使用的HT7130系列稳压芯片,焊接、装配到产品上后,出其中一块出现如下问题:
初期调试正常,放置一段时间(常温,48小时左右)后,出现不显示情况,经测量检查,HT7130输入电压正常,无输出电压,后将输入端(输入电压约为4.8V)与输出端短接了一下,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再次放置48小时后,也未再出现,经我分析,应该是HT7130内部启动电路,或内部开关管有问题,广大工程师们还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或者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图片)

网友A: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一直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