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与充电 电源系统方案请教!

楼主(2009-07-30):
Vin+5V ---------------------->  电路(+5V/2A)
     |                            |
     |                            |
    充电                         升压
     |                            |
     |                            |
     ->-后备锂电池(3.7V/4000mAH)->-

以上是我一产品上准备使用的电源系统,正常情况使用外接电源(Vin)对电路供电,升压部分不工作,电池未满时对电池充电;当无外接电源时,由后备锂电池经升压至5V对电路供电,最大电源2A,2A持续时间约10秒(其它时间电流小于0.5A)。准备使用 MAX8808 做充电部分,MAX1687/1688做升压部分,不知是否能满足要求。如果能将以上充电、升压两部份集成到一起最好,有没有相关的IC或模块?
最后不知有没有争对我所应用的DEMO(原理图)。谢谢!

网友A:
你用美信,找找他们的fae,会有方案介绍给你用的。不知道你的量有多大,升压好像有个max8815。
美信的东西不上量的话,会很贵吧!

网友B:
可以用intersil 的ISL9201和EL7515,找找他们的FAE

网友C:
LZ 电路有个麻烦,外接电源失电到电池切换供电过程会影响设备。
建议:
  外接电源输入改为13V5~15V,电池改为 3V7/1AH X 3 = 8V1~12V6,经切换电路接降压DCDC转为5V2A给设备。

网友D:
四楼的方法不错,3.7V升到5V两安以上工作电流,这种ic会比较少,有也会比较贵
AME5140输出最大电流达到750mA左右电流,电流再大输出电压就要下降拉

网友E:
额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跟楼主的需求差不多  不知楼主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