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压级别不同的系统怎么共地?

楼主(2009-04-19):
1.系统一:直流5V,GND,-5V,12V,12VGND,-12VGND供电
2.系统二:直流24V,24VGND供电
3.两个系统通过继电器常开点来控制共地,发现控制共地的继电器在常闭状态
两个系统都正常工作,当继电器动作后,就是说两个系统的地分开,两个系统也能正常工作,都是正常的
4.当共地的继电器从常开状态回到常闭状态,发现系统一都很大的影响,比如说5V的VCC导致单片机死机或者液晶无法显示,请问是不是这样共地有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为什么要把两个地分了又共呢?

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或者就断开?
如果你的系统非有这样的要求,那就麻烦了。因为断开后,两个地的电位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在重新共的时候,会有大电流,造成对电源的冲击。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继续交流!

楼主:
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设计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这样,两个地的电位不一样,要不断开后就不要再共了?等重新开机复位的时候再共地?

网友B:
a

系统A的地A相对于系统B的地B,可能电位不一样.你把两个地一接,相当于电压源对地短路.接一起就行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供点系统有问题

网友D(2016-07-13):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两个地的电位不一样,要不断开后就不要再共了?等重新开机复位的时候再共地?  ...

怎么用继电器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