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9-04-19):
   我初次系统设计电路,对很多器件知道的不多!
   想问下 有什么器件可以变换输出正负电源,主要是运放供电,功率不需要太大,只要输出双电源,最好稳定点输出。
   有没有这种功能的独立器件,像线性稳压器件那样,简单的外围器件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芯片型号什么 的?告诉小弟一下!十分感谢!!!

我供电电压是24VDC,需变换+-12V或+-9V都可以!

网友A:
共同关注!

你是需要的电压多大?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指点下!

我供电电压是24VDC,需变换+-12V或+-9V都可以!

网友B:

7812加7912,共地,+24供电!!注意滤波电容的极性

网友C:
LM337

我也在做,你可以用下pdf。点一下,我给你上传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1201143912.pdf

网友D:
:同调电源

去 NSC (LM)找找,运放要跟踪的

网友E:
电容分压也行,只是动态平衡不好

网友F:
搜索一下 DC-DC 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