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常用的输入5伏输出1.2伏的三端稳压芯片

楼主(2009-04-19):
请推荐常用的输入5伏输出1.2伏的三端稳压芯片,可调不可调都 可以。

网友A:
1117不可调的是1.25V

网友B:
电流多大

如果输出电流小的话,用这两片子似乎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C:
你看看317,版主很强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1201959702.pdf

网友D:
好像1117用的很多

网友E:
LD1117-12

网友F:
317最小稳压值为1.25v

317最小稳压值为1.25v,根据负载电流可在输出端串一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