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9-04-20):
(无正文)

网友A:
1、如果是电容输入滤波,整流管没有压降,负载电流非常非常小,那么滤波之后的电压是12*1.414V。但这些理想条件无法满足,所以实际电压比此值小。
2、一是反向耐压,二是最大正向电流。目前器件水平,反向耐压几乎不是问题。
3、效率不高,一般达不到50%,很可能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