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感和BUCK电感有啥区别?

楼主(2009-04-21):
(无正文)

网友A:
:

一个用于存储能量
一个用于通过大电流

网友B:
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C: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电感

网友D:
有点区别

BOOST电感用于存储能量;
BUCK电感用于电流的滤波;

楼主:
boost电i感和BUCK电感可以混用吗?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E:
没区别,都是储能。

网友F:
竟然说是滤波,太强大了

网友G:
有滤波作用,LC二阶滤波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多看几遍书,不要急着问别人。

网友A:
8楼,有什么不对么?

我说是通过电流,就是滤波啊,开关电源不滤波怎么行?呵呵

网友H:
储能

原则上说,两个电感都是储能用的,在开关管导通时储能,截止时释放能量,不就相当于滤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