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怎么用protel画

楼主(2009-04-22):
谁有现成的能不能给我发个。。。。我要库。。。

网友A:
做库是protel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浏览库,调元件,连线
第二步是建库
一般而言,学完第一步只要半小时,学完第二步需要半小时,哈...

楼主:
画库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尺寸就行了吗?

网友B:
re:

管脚号要与原理图一致,,